楼主(2005-10-08):
普通接触器在长时间使用后触点容易失效,交流可控硅接触器5A单价一般多少,现阶段有交流可控硅接触器代替普通接触器可行吗,望各位高手多多指导.

网友A:
价格不太清楚,但是可控硅代替接触器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B(2005-11-20):
可控硅不如接触器方便!

网友C:
早就在应用了

网友D:
交流可控硅接触器用起来不是很好,容易损坏。

网友E(2006-03-24):
交流可控硅接触器是不是就是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价格不太清楚.不过鼓励大家用新技术\新产品.这个得注意选型和电流的匹配,以及保护措施.

网友F(2006-04-29):
产品是不少,国产的性能就成问题了

网友G:
谁说国产的不能用,去年我还用过,性能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安装和散热

网友H:
完全可用,我们公司的机器由于点动非常频繁,就用的可控硅,效果良好!

网友I:
去买成品的无触点开关来用吧。易用,而且可靠。

网友J(2006-06-12):
满大街都有,就是容易烧

网友K:
找正宗的厂家购买包你没事,别贪便宜货

网友L:
lsg2525@gkong.com,固态继电器还是很不错的,适应用频繁大电流启动。要注意保护。

网友M:
价格要高得多,不过对点动多的很好用,要注意的是 击穿时过时的通路不对机器有影响,我就碰到过

网友N(2006-09-21):
可控硅对电源有很大影响,污染严重,很多国家已开始不用了!

网友O:
叫固态继电器,我用它做过几台热流道模具温控器效果很好

网友P(2006-10-23):
应该可以。

网友Q(2008-03-12):
控制温度好,污染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