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_200

楼主(2005-10-09):
一个S7-200.一个前限位接近开关和一个后限位接近开关和一个牵引机!当碰了前限位牵引机停,这时在按前进牵引机还要能往前走,这是程序的问题吗?前几天还不是这样子呢.今天牵引机都跑出轨道了!请大侠们指教!
                 本人目前是个菜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可是后退正常呀!程序有问题就坏这一个功能吗?由于我们对程序一窍不通,在牵引机前面焊了块铁板,在让它小子跑.
                 本人目前是个菜

网友B:
检查限位开关是否有问题。一般来说,程序不会出问题。

楼主:
限位应该没事呀!碰到限位输入点24V没碰5V.在一个好的牵引机上拆了个接近开关代换故障依旧.
                 本人目前是个菜

网友B:
如果限位开关正常,则检查PLC上限位开关的输入端的响应。如果输入端的响应正常,就需要检查程序了。

网友C:
换个接线端口试试

网友B:
端口在程序中是固定的,不熟练的人不要随意调换。

网友D:
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应该不是外围问题,看你再次启动牵引机时看看限位开关的输入端的响应,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E:
既然已经“当碰了前限位牵引机停”还“这时在按前进牵引机还要能往前走”干什么,没事找事吗
呵呵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但没见过
怎么会“当碰了前限位牵引机停”“这时在按前进牵引机还要能往前走”呢?

网友F:
“当碰了前限位牵引机停"------说明自动这一块没有问题,当然SENSOR也没有问题.

“这时在按前进牵引机还要能往前走”----------请问你这是手动还是点动,有没有通过程序还是只有周边电路?

"碰到限位输入点24V没碰5V"----------------为什么回有5V,漏电压吗.足够造成误动作!---建议先换!

I/O上的LIMIT SENSOR LAMP是否会亮或不稳定?请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当碰了前限位牵引机停”还“这时在按前进牵引机还要能往前走”干什么,没事找事吗
呵呵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但没见过
怎么会“当碰了前限位牵引机停”“这时在按前进牵引机还要能往前走”呢?
由于牵引机离操作柜比较远!操作员也不是一个!经常就有人不看牵引机已经到头了就又按下牵引机前进了!
回复5楼的:PLC限位开关出入点有灯指示,亮度和别的输入点一样!
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没人动自己就好了!郁闷中~`~
                 本人目前是个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碰了前限位牵引机停"------说明自动这一块没有问题,当然SENSOR也没有问题.

“这时在按前进牵引机还要能往前走”----------请问你这是手动还是点动,有没有通过程序还是只有周边电路?

"碰到限位输入点24V没碰5V"----------------为什么回有5V,漏电压吗.足够造成误动作!---建议先换!

I/O上的LIMIT SENSOR LAMP是否会亮或不稳定?请留意

谢谢你.你的帖让我学到东西.
现在已经好了.没人动自己好的.还是碰限位24V不碰5V.
它和前面的码砖机连锁的了,是连锁的问题吗?
由于我们对设计院设计的程序不了解,可能还有很多连锁,但他们说单动不受连锁影响呀.单动都牵引机还不行呀?是不是真是程序那没闹对吧?

                 本人目前是个菜

网友G:
又学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