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请教各位:有一批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3相380V,1.5KW~30KW不等)所在地的电源电压太高了几乎415~425V,请问若长时间运行在此电压下(周围环境温度为30℃,电机正常情况下不过载),会不会烧毁?原因?

我个人认为国标电压可允许有10%的误差  380*(1+10%)=418V 在418V下长时间运作应该没问题吧?

我查过以前的的发言,没找到此类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 因为国产电机设计的电压条件都比较宽。

网友B:
肯定没有问题
超过15%也没有问题的。异步电动机的气隙存在,不那么容易铁芯饱和的

网友C:
应该问题不会太严重!

网友D:
425V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E:
我建议用变频器降一下,长时间用可能会有温升

网友F:
问题不大

网友G:
不会烧,发热严重,寿命缩短

楼主:
谢谢各位,在环境温度30℃下,每天工作八小时,连续使用两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H:
是不是两年就过保修期了?

楼主:
呵呵!是呀!让你看穿了——一年半就出保修期了。

网友D:
是你就干2年吧?呵呵,你老家是胶州吗?

网友I:
调一下变压器分档开关,降低二次电压到400V左右,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就干2年吧?呵呵,你老家是胶州吗?
胶南的,你怎么能猜到胶州啊,我个人资料保密了呀

网友D:
围青岛划了个圈,90km,也就那么大。呵呵,回来以后来找哦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青岛划了个圈,90km,也就那么大。呵呵,回来以后来找哦喝酒

好啊!老兄!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法吗!我找你玩去。

下面是我的:
E_mail: weixun8161@163.com
QQ: 373929574

也希望我们所以人都成为朋友

网友D:
E_mail: asd3971@163.com
QQ: 3735772

网友J:
山东的兄弟就是不一样啊,唉.....

网友K:
你说的情况跟我们这一样,电网电压过高,但现在看烧电机的情况是不会有的,就象前面几位朋友说的,应该是有余量的.

网友L:
你不要怕,你不知道柴油机都是400V的吗?还怕就把主变压器的分接开关打低两档,就好了。390V。。。。OK?

网友M:
还是用稳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情况跟我们这一样,电网电压过高,但现在看烧电机的情况是不会有的,就象前面几位朋友说的,应该是有余量的.
呵呵!多谢老兄,只要有个实例,我就放心了。我这几天还一直忐忑不安呢,变压器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再调低电压了,现在看来只能靠电机本身质量了。

网友N:
小青蛇,电机不能太高压使用的,电机会发热很严重的.通用电机不老化的话可以用很久的.我见过一九四几年的电机,现在还在用.

网友O:
放心使用,烧了我赔。
但如果你的电源能调一下最好。不能调就这样凑合吧。因为我们的变压器的低压侧额定电压一般是400伏,按规定电源正负7%的偏差是允许的。

网友P:
同意6楼意见!

网友Q(2006-02-15):
不会的 440 我也经常用的

网友R:
只要电机未高温,问题不大。

网友S:
应该不会

网友T:
一般电网负载容量比较大的话这种现象比较明显,不会出问题的,电网有正负10%的浮动是正常的.

网友U:
可以用!但最好与供电部门协商把电压调到400伏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