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时候,什么时候用直流接触器?什么时候用交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5-10-09):
(无正文)

网友A:
当电源是交流时,就用交流接触器;电源是直流是就用直流接触器嘛。
区别就是根据电源需要来嘛

楼主:
谁对这方面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电源是交流时,就用交流接触器;电源是直流是就用直流接触器嘛。
区别就是根据电源需要来嘛
如果控制回路有电流余量用直流也行,用交流也可以。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楼主:
我们单位是用开关电源给直流接触器线圈供电,为什么要用直流接触器那么马烦呢?

网友C:
主要是看负载,负载是直流的话,就只能用直流接触器,因为灭弧方式不同,直流是磁吹式功能有效切断直流电弧

网友D:
看工作频率,交流接每小时额定动作600,直流接5000次。

网友D:
在电压不稳时,交流接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