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的常见故障现象是什么?

楼主(2005-10-09):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和交流接触器差不多吧:线圈呀,接点呀....
我们这里一般不对其进行维修,稍不好就换新的。

楼主:
常见故障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A:
线圈被烧;接点、触头接触不好等。

楼主:
交流接触器有没有噪音现象?

楼主:
直流接触器有没有噪音现象?

网友B:
在额定电压下是没有噪声的,故障一般是触点烧蚀

网友C:
直流我们用的都是继电器
还没有见过直流 接触器 线圈 是几伏的在什么上面用的

楼主:
直流 接触器 我们这用的太多了.线圈24v.我想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D:
直流接触器?交流吧?楼上的能说个型号吗?

网友E:
直流 接触器 电厂用的比较多,一般没有噪音。线圈线径较粗,容易发热老化。

网友F:
触点最容易坏了

楼主:
进口拖动控制,基本都用直流 接触器.线圈是24v直流.触点则通的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