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LG PLC

楼主(2005-10-09):
我原来公司用的是LG的PLC,但现在都改为其他品牌的了,但原来的一个客户的点烧坏了(的LG的PLC,型号是MASTER-K120S)要我们给他修,但现在PLC里面有密码,我没弄过LG的产品,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能解开密码,又不破坏里面的程序。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呀!!!

网友A:
烧坏了一个点,维修时不必读它的程序,一般不会丢程序的

楼主:
不是的,原来的PLC有备用触点,我想到现场去换一个触点就行了,省得来回弄,所以想请教怎样破解密码

网友B:
可以把烧坏继电器线圈的输入端改到备用继电器线圈的输入端的或者把烧坏的晶体管的基极改到备用的晶体管的基极上,然后把对应的点调整,不就有了吗?根本用不到读里面的程序。

网友C:
不复杂的话,再搞一个

网友D(2021-06-10):
有软件没吗,有软件重新写一个,我就是没有软件,软件共享一下噻14038317

网友E:
我们的网站就有软件
站内信或者邮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