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我用CPU226的port1口进行数据传送,我从port1口接收到33个字节后开中断,中断程序中再将这33个字节的数据有原封不动的发送出去,在PC机上分析接收到的数据,居然只要32个,第一个数据丢失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接收的数据放在VB300开始的字节中,RCV VB300 1
发送的也从VB300开始 XMT VB300 1

网友A:
VB300的第一个字节是发送的数据量,这个字节的数据是不往外发送的。

楼主:
那我接收的时候,VB300放的是第一个数据吗?
我把VB299赋值为34,然后XMT VB299 1,但是收到的数据有时后是乱码,尤其是下载程序后的第一次数据传递,有时甚至接收到了34个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把
VB300赋值33或把VB299赋值33,接收的都是乱码

网友A:
VB300中放的应该是你将要发送的字节数,也就是“33”。把接受的数据放到VB301以后,然后发送。

网友B:
上面的各位老大,我也正在编这个一模一样程序,可是通信就是不能成功,唉!
能不能把上面的程序给我一个作参考,非常感谢!我的通信方式是226加485转换模块然后接到微机上。luohuabox@163.com

网友C:
面的各位老大,我也正在编这个一模一样程序,可是通信就是不能成功,唉!
能不能把上面的程序给我一个作参考,非常感谢!我的通信方式是315加485转换模块然后接到微机上。级jiayongliang2008@126.com

网友A:
这是一个S7-200的通讯程序,用MicroWin4.0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