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有什麼解決辦法?需要重新購買PLC嗎?
謝謝!

网友A:
我这有它的大量配件,帮你修

楼主:
修好得多少錢呢?我是在深圳的,你是在中山的。另外,因為燒PLC輸入端的時候接的人機介面,現在人機介面通訊口不能傳送,是不是通訊端口也被燒掉了?

网友A:
至于多少钱,首先你要描述清楚该机现状:PLC上的指示灯哪几个亮?现在通电后原程序还能运行吗?烧毁时是哪个端子错接了何种电压?烧掉的是哪个输入点?寥寥几个字的说明我无法准确判断故障。这种输入端接错的情况一般不会烧CPU,但还是存在极小的可能性。
   如果人机的通讯口烧了,那PLC主板故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先通讯试试PLC还能不能传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