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在跟PLC連接的時候PLC的輸入端被燒掉,是否同時也燒掉了人機介面的通訊口?
謝謝!

网友A:
看看屏与PC能否通讯

网友B:
人机是什么型号?
一般人机都有2个口,一个与PLC连,另一个与电脑连,所以就算与电脑可以通信的话也不能说明另外一个接口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