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使用的计算

楼主(2005-10-09):
各位老师!我单位是容量为500KVA的变压器,其平均的功率因数大概为0。85,请问这变压器最大的使用功率是多少?如何计算的?先谢了!

楼主:
在线求等!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A:
增加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B:
500X0.85?

网友C:
目前状况:500*0.85最大;若加无功补偿,可更大

网友D:
大概是110kv、35kv、10kv的三线圈变压器吧!我单位用的也是500kva的两台。功率因素0.85已经可以了,不应再提高了,变压器经济运行的最佳功率因素就是0.85。最大有功=500*0.85
特殊情况下变压器可过一定的负荷,具体按国家变压器运行规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