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300,已经用了将近3年,但是最近有的DO输出模块的点被烧,怎么办啊??是哪方面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稳啊 没有保护装置吗?
               今天的努力,为了明天的美好~
 今天见面,明天的朋友~   朋友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网友B:
看看其他电路有没有损坏,烧掉的地方焊上还是可以用的,我就焊过哦。:)

网友C:
有备用点的话,换一个点。

楼主:
多谢几位大哥的提点。我的这个系统也是这3个月开始出现问题的,以前都用了将近3年了。我换过几个备用的点了,暂时还没有烧,但是其他的DO点陆续烧了。我们的系统也是通过控制继电器来带动负载的。由于plc我们采用了尖峰脉冲触发的,而不是电平触发,我就在PLC程序中的输出点前加了一个延时指令来控制输出的DO点。同时,我在DO控制的继电器的线圈上还加了一个二极管,用来反相放电,不知道行不???

网友D:
如果是长时间使用才出现的,那电路上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工作现场的温度,湿度,粉尘影响了模块,或者说影响了输出点回路的阻抗。那样的话就需要改善PLC工作环境。

楼主:
PLC的工作环境还可以的,在室内,比较清洁,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出现问题,现在突然出现了问题,且不知道出自于何处,很不爽!!!

网友E:
通过中继应该就可以保护输出点了!!驱动一个什么东西啊!!继电器的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驱动电流什么的有关系吗???

网友F:
普通的继电器就可以了,一般是24VDC的。

网友G:
如果用24V DC继电器的话,必须在其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以保护PLC

楼主:
通过中继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然后驱动电机的。

楼主: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啊,各位大哥。小弟很紧的,实在是找不出来问题了,我刚换了一块新的模块,但有一个点又烧了。是电源有问题吗?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该怎样解决啊?

网友H:
总是烧的话 是不是PLC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