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5-10-09):
过程控制步骤:

步1、当I0.0=1时,延时1秒,如果在1秒内I0.0=0则什么也不做;
步2、当步1的延时1秒结束时,使Q0.0=1持续1秒;
步3、当步2的持续1秒结束时,使Q0.0=0持续1秒;
步4、当步3的持续1秒结束时,计数器加1。

我用LAD的:--(SD)、--(SE)、--(N)、--(P)没能实现,
请问大侠如何实现?

再:--(N)、--(P)是不是不能检测它前端输入的变化?
只能检测它前端输入与它上面地址的不同?

网友A:
你的问题估计没有错开定时器走的时间!所以就不记数!你自己再好好想想!

网友B:
第一步需要用到SD定时器
A   I 0.0
SD T 1
S5T#1S
A T1
AN M 100.1
=  M 100.0
第二步需要用到SP
A  M 100.0
SP T2
S5T#1S
A T2
= M 100.1
A M 100.1
= Q 0.0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慢慢调试就可以了。

楼主:
broadbct 大侠利害,
我慢慢调了一星期,终于弄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能慢慢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