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你好:
   我公司合成氨设备采用了foxboro公司的IA系统,采用cp60,wp51系统操作站,cp与wp操作站通过dnbt相连,近来常出现:操作站流程图中变量参数出现兰底色(失去通信所致),数据保持在故障前状态,几秒或一会后自动恢复,检查dnbt显示状态良好,在工作站上也没有相关报警,此故障随机出现,请问经通的大哥给分析一下原因!不尽感谢!

网友A:
你们的设备用到switch了吗?

楼主:
不明白?再具体说下!

网友A:
您的WP51是如何连接到NODBUS上的?

楼主:
显示器——GCIO——通信电缆——wp51——通信电缆(盒普通网线相似)——DNBT的输出点(连接wp的专用接口)——DNBT——DNBT的另一个输入点(用来连接NODEBUS)——同轴电缆(或光缆,不确定)——cp(CP与DNBT通过底板通信)

网友A:
你的FBM是DIN的,还是传统的?或者说你的FBM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
din导轨安装,型号FM2**(如FM201、FM204)
,我们的系统采用4组CP60,有近15个wp51,上述现象只在其中的2台wp上出现,现已对故障wp的dnbt进行了更换,目前工作良好;(或许dnbt的故障检测水平还没做到家吧),谢谢关注!

网友A:
谢谢使用FOXBORO的产品!

网友B:
在系统管理软件里面看到有没有故障的组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