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AI-708的OUT安装G模块,AL1安装L2模块,设置了AL1为上线报警,2和3引脚接一传感器,当测量温度超过上线时,欲在外部发出声光报警,求教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A:
报警你已经选择了触点输出,只需要再外接一个声光报警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看手册,既然你选装了报警的L2模块,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C(2007-12-12):
在AL1位置接一个声光报警器,设置ALP参数和HIAL参数使上限报警在AL1位置输出就可以

网友D:
11接一个火线,13接声光报警器一个接线头,声光报警器的另外一个接线头接零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