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09):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单位低压柜三相电流都是1000A左右,零线电流也是1000A左右,现在导致零母带电流超高,靠近零母带的开关柜铁皮都发热了,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应如何解决。

网友A:
过电流引起的,可以加装风扇等降温的设施,但是要观察母线接触的地方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这样发热也是比较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