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真心向各位大侠求教:我想用变频器输出恒定的频率(25Hz左右),去实现感应电机的通断控制,使电机单向运行。是不是非得用接触器来闭合,切断电路?能不能只用个什么开关?
(我刚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是个菜鸟,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  有  电机  启动停止 的控制端子     用  小容量开关  控制变频器  就可以啊

网友B:
按2楼说法

网友C:
用一个自复位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E:
看说明书吧。有的变频器可以用,有的也可以不用。具体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