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9):
一般家庭进户电源,都有一空气开关外加一个单相漏电保护器,遇到漏电保护器动作时候,使得家庭无法供电时候,我都是把漏电保护器的下端出线,对调一下(这样就成了,原来家里的火线成了零线,原来的零线成为火线)。这样处理过多少次同类故障,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原来一直认为,漏电保护器是还能起到保护作用的。但是今天一位电器工程师对我说:这样做,将会使得漏电保护器不能再起到应有的作用了。在这里请问一下各位同行,这个工程师说的对吗?如果对,能说说理由吗?

网友A:
从漏电保护器原理上说,两线对调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你说的对调就能解决漏电问题,这个我不理解。

网友B:
两相对调没影响,好使是因为原先的火线有220伏电压对地有漏电,换线后这条线为零没有漏电所以能用,假如换后现在的火线还漏电的话电闸一样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漏电保护器原理上说,两线对调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你说的对调就能解决漏电问题,这个我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漏电保护器原理上说,两线对调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你说的对调就能解决漏电问题,这个我不理解。
我是这样想的:比如“火线”漏电了,但是零线是正常的。两线对调以后,此时漏电的线路为“零线”了,所以漏电保护器不应该动作的。不相信的话,可以找个漏电保护器能正常动作的场所,用手去触摸一下零线,应该不会造成漏电保护器动作吧~!

网友D:
我想楼上的GG说的有理

网友E:
我是这样想的:比如“火线”漏电了,但是零线是正常的。两线对调以后,此时漏电的线路为“零线”了,所以漏电保护器不应该动作的。不相信的话,可以找个漏电保护器能正常动作的场所,用手去触摸一下零线,应该不会造成漏电保护器动作吧~!

所谓漏电不是那相漏电是用电器漏电,你可以看下漏电保护器原理

网友F:
如果漏电保护器注明接线方式,接错了有影响,反之没讲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漏电保护器原理上说,两线对调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你说的对调就能解决漏电问题,这个我不理解。

我是这样想的:比如“火线”漏电了,但是零线是正常的。两线对调以后,此时漏电的线路为“零线”了,所以漏电保护器不应该动作的。不相信的话,可以找个漏电保护器能正常动作的场所,用手去触摸一下零线,应该不会造成漏电保护器动作吧~!

我现在这里没有漏电保护器,暂时试不了,仅从原理分析,零线和地线接触,应该漏电保护器会跳开,所以把人体看成导线的话,你说的情况是不成立的,但是我没做过实验,只是推断而已。

网友G:
没影响,漏电保护,仍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