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我单位里有一台晒图机,在一天早上开机后电机颤动几下就停拉。然后2A的保险管爆掉。重换保险管仍是故障,试了一下反转可以转~但是似乎动力没以前大。正转在卸下负载后可以转动,说明动力太小带不动负载,正转时用调速度的调速开关加快转速,调速开关就会发出电火花并有焦糊味。用手拨动电机转轴很紧。
敬请电机高手来帮忙诊断一下。先此谢过拉:)
给我修机器的人对这种型号的机器不很熟悉,所以找不到毛病,已经把总线路板和保险管继电器电路板都换新的也不成。

楼主:
各位老师帮帮我啊,都耽误了一个礼拜拉。

网友A:
不带负载下调速性能如何?如你所述“用手拨动电机转轴很紧”,那么电机可能有问题了,希望只是轴承的原因。电路板的驱动部分用的可能可控硅,如果轴承卡住,你再加速相当与加大负载了,可控硅有可能承受不了,会烧的。所以先查查电机吧。

网友B:
找专业人士查下电机,转轴不应该紧,如果不是很懂更不要随便乱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朋友了~请问一般修理电机要多少钱啊?我也好心里有个底~

网友D:
是单相电机吗?如果是可能是轴承磨损过大.可将轴承转动一个角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