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求助ing

楼主(2005-10-10):
   传送带上不同的两个地方A、B处按有光电开关,
   i)AB两个点处任一点有货物停留时间超过T1
   ii)AB两点在T2时间内没有货物经过
满足任何一个条件就关断电动机的接触器KM
怎么用硬件控制,不用PLC

网友A: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一电压继电器,用两按钮控制起停。电压继电器的常开控制以上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