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数字表量交流电压会对一些虚电位分辨不清,而指针表则不会,请问这两种表电压档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数字表是通过电压比较得出要测量的电压值,任何输入电压都有可能反应出来;指针表需要电流驱动电磁线圈然后推动指针移动,所以它会消耗一定的能量,电源的输出电流太小的话就量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