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根据厂家是37千瓦的风机,我选择用星角启动,选的热继的规格是37~50A,结果运行过程中热继还是跳,我想请教这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国产电机大部分都这样?

网友A:
要用80A的热继

网友B:
热继电器  容量小   整定电流是  74A  左右

网友C:
选小了,不要总是怀疑国产,选个大的继电器

网友D:
毫无疑问,风机工况没有调整好!

网友E:
小了。风机应该没事。

网友F:
热继应整定为额定电流

网友G:
全对,太小了,电流一般是额定功率的2倍!!!!!!!!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话,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电流是额定功率的2倍!

网友I:
我觉的应该是设计问题,热继电器应安装在三角转换接触器下面,启动时电流不应经过热继电器

网友J:
赞同10楼的

楼主(2005-11-22):
可是我做18.5KW的风机选热继也是按0.58倍选的就没问题。

网友K:
应该选80安的,热继保护电流是电机功率的二倍(粗算)!

楼主:
2倍是直启呀

网友L:
热继电器小了 电机的电流在68-70之间

楼主:
我热继放在了环内呀

网友M:
问个问题 你没有卡表吗?
在环里 电流应该是一半吧

网友N:
就是你的热继选小了,37kw的异步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74A,你要是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你就算是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流也很大。

楼主:
可热继在电机启动时好象可以坚持12秒左右呢吧

网友O:
[建议]
37KW电机额定电流在70A左右,你选择50A热继电器小,应选85A热继电器,设定值在75A.

楼主:
重新说一遍,我用的是星三角启动,并且热继装在了环内

网友P:
很多人都在乱说!首先热继电器选小了是毫无疑问的,四极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额定功率的两倍也是毫无疑问的。关键问题在于热继电器的整定值上,一般整定值为额定电流的1.15-1.2之间,这样电机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Q:
22楼说的没非常对,我赞同。

网友R:
       热继的选择最好是电源电压的1.5倍左右,也就是100安左右,因为你必须考虑风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S:
直接启动74安,换三角为74/1.73=43安,但选50接近,要考虑风机特性

网友T:
10楼的朋友说的对,因为风机是大转动惯量设备,启动的时间稍长,那么在启动过程中要么将热继电器短接,要么就接在角型回路中,这样的话只有在电机正常运行过程中,才需要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U:
热的规定是0.85到1.05的额顶电流整定的  换大的关系不大

网友V:
基本知识

网友W:
25楼说的才对,我赞同。

按楼主的意思,“用的是星三角启动,并且热继装在了环内”。绕组运行额定电流约为43A(大家不要与空开上的电流混淆了)。
但用于风机时要考虑风机特性,风机启动至额定工况需时较长,不知楼主所设的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是多少?时间设长一点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X:
知道启动后电流有多大么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知道启动后电流有多大么
是新装的设备还是正在运行中的?是不是热继电器有毛病?如果新设备是不是查一下电机和设备是不是配套。我们厂用过一台风机电流老是超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是抽锅炉烟道气用的后来改大电机后才正常使用。启动后电流多少量一下很有必要。最后怎样解决的请发表关注

网友Z:
实测下电流,看是否超出电机电流的额定值。如果没超出,不能怀疑系统问题。热元件选择问题,如果超出则是系统问题。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选小了,不要总是怀疑国产,选个大的继电器
中国人别那么不自信,国产的咋了,为啥不先找找自己的毛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知道启动后电流有多大么
风门全关的状态下只有40多个流,但风门全开能到90个流

楼主: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知道启动后电流有多大么
是新装的设备还是正在运行中的?是不是热继电器有毛病?如果新设备是不是查一下电机和设备是不是配套。我们厂用过一台风机电流老是超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是抽锅炉烟道气用的后来改大电机后才正常使用。启动后电流多少量一下很有必要。最后怎样解决的请发表关注
新装的设备,热继电器是好的.
个人感觉应该是风机选型选小了,好象在超载运行.
厂家非说是我们选型选小了,没办法,重新换件,都大了两号,让人家签单子,如果烧电机与我们无关.

楼主:
这个风机就是保证锅炉炉膛负压用的引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选小了,不要总是怀疑国产,选个大的继电器
中国人别那么不自信,国产的咋了,为啥不先找找自己的毛病呢?

干吗怕别人说自己不好呢,要是假的不好就让人家说去,要是真的不好自己想办法改进不就好了.
最近做一个换热工程,同功率的水泵,有的用的国产,有的用的老外的,电流就是不一样.

网友M: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 那不是解决了本质的问题 是蒙混过去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1KW两个流是正确的 说正常运行的时候是70多个流很对 但是 那是电源线上的电流情况 问一下 在电机引线上的情况呢  6跟引线 3根电源线 那引线上 是不是电源线上电流的一半呢  那就是说选35~50的热继电器是没有错的 但是问为什么老是跳呢 我想有几个原因吧
1   风机的启动时间很长的 不是像空载电动机那样3 ~5秒就搞定了 要30~90秒把 有的更长 你用的是星角启动 但是你的星角转换时间很短 应该是6~10 秒就转换了吧 启动的时候 电动机应该是属于渡转的情况把 所以电流很大 你的热继电器就已经有很高的温度了
2   你现场的温度通风的情况怎么样?
3   你的风机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机械问题 遇到很多次了 机械的问题导致电动机拖带不动设备 导致过热的
4   选型问题 我没有见到过一个风机的电动机是满载运行的 都是一半的左右的负载 呵呵
问题还是有 呵呵 看看怎么说吧 希望大家给提点意见 上回因为刚和女友分手 没有说清 就说用嵌表 呵呵 不好意思  等待大家的评论

网友Y:
是新装的设备还是正在运行中的?是不是热继电器有毛病?如果新设备是不是查一下电机和设备是不是配套。我们厂用过一台风机电流老是超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是抽锅炉烟道气用的后来改大电机后才正常使用。启动后电流多少量一下很有必要。最后怎样解决的请发表关注
补充一下:我们厂用过一台风机用在大气环境

网友Y:
选型问题 ?安装问题?设备问题?

网友Y:
‘’重新换件,都大了两号‘’换的电机?控制元件?还是风机?现在怎样?关注

网友AB:
毫无疑问,热继小了,选80A左右的。有人老是强调降压启动,说电流43A,怎么不想想,如果额定负载下正常运行电流就是70A左右,50A的热继能不跳吗?

楼主:
换的控制元件,把空开和热继换了。

网友AC:
跳,就说明它是完全起到了热继电器该起的作用,只是你选择的时候与实际电流的匹配没有选择好而已。国产的不错。

网友AD:
37kw的电机额定74A电流,但星三角启动的电路电机运行时连接至电机的电线为六根(每相两根)如果用的六根电缆截面、长度相同此时电机运行时电流将被每相的两根电缆均分。如果六根电缆环内安装热继电器电流应整定在35A~40A,但热继电器选型正确。星三角启动时间长于直接启动,热继电器容易热积累保护。所以要将热继电器安装于角形运行接触器下。还有国内还是有很多产品的质量是过关的想信国货、支持国货!推动行业经济!

                     武汉智能机电研究院
                       丁

楼主:
支持楼上的看法

网友W:
仁杰讲得太好了,支持。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37kw的电机额定74A电流,但星三角启动的电路电机运行时连接至电机的电线为六根(每相两根)如果用的六根电缆截面、长度相同此时电机运行时电流将被每相的两根电缆均分。如果六根电缆环内安装热继电器电流应整定在35A~40A,但热继电器选型正确。星三角启动时间长于直接启动,热继电器容易热积累保护。所以要将热继电器安装于角形运行接触器下。还有国内还是有很多产品的质量是过关的想信国货、支持国货!推动行业经济!

                     武汉智能机电研究院
                       丁

说的好 国产的也不错热继电器的位置很重要

网友AF:
从电机安全角度考虑最好选用电机综合保护器。可显示过载、缺相、运行等信息。

网友AG(2006-01-04):
30楼的分析很好,我们考虑问题必须全面.我同意你的分析.有时间聊聊
QQ:414545053

网友AH:
一般一个千瓦两个电流,因此至少要选择74A的

网友AI:
都 说的没错,不过我也觉得是设计方面有点久佳。
干一行,爱一行!

网友AJ:
引用 网友N:
就是你的热继选小了,37kw的异步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74A,你要是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你就算是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流也很大。
绝对支持!

网友AK:
有可能是你的热继电器的安装位置不对,应该放在角运行的下面。这样它才不会跳吧,因为安装在角动行的下面,它所测量的是一半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