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探讨液位传感器和变送器
现在需要一种传感器,具体工矿如下:

植物油,温度300度左右,液位总高度1.5米,控制高度30cm,

请问用什么样的液位变送器或者传感器比较好呢?

如果有产品的可以联系,邮件地址:spring_wei@163.com

网友A:
这么高温度?国产产品很难做到的,看看国外产品吧

网友B:
给您发邮件说了。如未说清楚请和我联系。
ylq@hugeness.cn、13178806712

网友C:
就用一般的液位变送器就OK的你是敞口还是密蔽的可以加隔离液!!!!

网友D:
选国外品牌,国产的一般用不住,满足不了温度要求

网友E:
300度,你的安装方式是什么,有种磁翻板液位计可以用耐高温,它装在罐外!
E+H的投入式应该也可以!
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13780942963
勤奋进取,务实创新,及时准确,诚信服务!

网友F(2005-12-20):
可以选用美国FLOWLINE(氟莱)超声波液位计.非接触测量,精确度能满足要求.加一块智能数显控制仪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