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

楼主(2005-10-10):
有一台SEW变频器,电机线相序接反,变频器不启动.那位师傅给个明白的解释.
                 本人目前是个菜

网友A: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你说的不清楚,说具体一点

楼主:
当时变频器有故障,由于我们有相同的变频器,代换的时候把相序接错,新变频器还是报故障,给德国厂家打电话说看看相序.调换相序后就好了,我们不明白相序接反电机不启动怎么回事,普通电机接反相序只会反转,为什么变频器接反会不启动??
                 本人目前是个菜

网友B:
在控制器没有初始化的时候无法判断相序,我也碰到过.据外国佬说是因为在控制器上电时,没有初始化就已经ENABLE了.保护有点强的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