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两个问题:
1,控制系统中有按钮和指示灯,指示灯的电压等级为交流380V,按钮的电压等级为交流220V。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元件(380V和220V能否在一起工作?
2,在现场放置传感器,采集控制信号通过通讯电缆传递。由于现场距离控制室较远,无法将信号送至控制室。后用一根电力电缆(四芯电缆,单股铜线)将信号送至远端。这种情况下,能否将强电电缆和通讯电缆串联,传输传感器的毫伏信号?

网友A:
第一个要通过接触器,否则不是烧按扭就是灯不亮;第二个要加中继器或放大

楼主:
但是第二种情况我就是这样接的,信号也可以过来呀!
不过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干扰了!

网友B:
我认为如果是开关量的话,直接接应该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脉冲或模拟量的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网友C:
用要屏蔽线啊

网友D:
第2个如果短时间还可以  如果长时间就要同等型号的电缆   电力电缆线径比较粗 会消耗电压

第一个问题 根据电源更换同等电压的电气元件    也可以再引一根220V或380V的电源用继电器控制

你们那的设计太有问题了

我也是天津的

网友E(2006-08-20):
第一个当然无WT第二信号需放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
1,控制系统中有按钮和指示灯,指示灯的电压等级为交流380V,按钮的电压等级为交流220V。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元件(380V和220V能否在一起工作?
2,在现场放置传感器,采集控制信号通过通讯电缆传递。由于现场距离控制室较远,无法将信号送至控制室。后用一根电力电缆(四芯电缆,单股铜线)将信号送至远端。这种情况下,能否将强电电缆和通讯电缆串联,传输传感器的毫伏信号?
第一个问题:直接用,不会发生什麽问题.
第二个问题:没有讲清楚?到底传送的是什麽信号?毫伏信号直接传送远距离的衰减非常大,根据楼主的回答能传送,应该是有变送器的.否则误差是非常大的.

网友G(2010-05-29):
模拟量的话,距离太远的话,信号损失会很大,给信号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