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请教版主:复制电路时选择了“不对符号重新命名”,为什么符号名仍然变化?

楼主: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不具有代表性而不值得回答?可是我真的不明白呀。请专家百忙之中赐教。谢谢!

网友A:
请发个例子给我。

楼主:
叙述一下可以吗?图上的东西我不会发。我选择了自己绘制的电路的一部分,点编辑----复制,
在另一页上粘贴,跳出对话筐“对符号重新命名”和“不对符号重新命名”。如果选择“对符号重新命名”,粘贴出来的东西的符号名不是我所需要的,而选择“不对符号重新命名”,其结果与先前的结果相同。举个例子说,选择了一个继电器K1--编辑---复制,在另一页粘贴,K1总是变成K2。是哪里操作有问题?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B:
确实是这样,在同一页上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把前一页的符号复制到下一页,不管是否重新命名,都会把复制的符号号码往上加。但是好像只有线圈是这样,触点和按钮等就是正常的,所以,可能设计者认为同一个线圈在不同页面上出现是不对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老电工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