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我公司的设备使用两个热电偶对设备进行温度监控,热电偶到控制箱的距离较长(15m左右),且导线要于电缆线(10平方)并走。由于现在使用的补偿导线没有屏蔽功能,导致传感器所检测的温度值波动很大。请问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感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请用屏蔽线

网友B:
现在有屏蔽补偿导线

楼主:
谢谢两位,但屏蔽补偿导线的价格好象是普通的两倍诶!

网友C:
请用屏蔽线。。谢谢!

网友D:
使用屏蔽补偿导线,配电盘侧屏蔽线接地。

楼主:
普通补偿导线的外金属层接地会有效果吗?

网友E:
j电缆穿管就30米的铁管

网友F:
并一个无及性小电容大了反映慢,小了作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