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程序求教

楼主(2005-10-10):
各位高手,求教一个简单程序问题,先谢谢了!
原始状态:X0-------off      Y0-------on
要求:X0按一下,Y0 off,再按X0一下,Y0 on  如此往复.
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三菱的吧;
如下:

哎,梯形图发不上,给你指令算了。

呵呵,有什么困难找我,Email:liumhyk@163.com

网友A:
这是正确的啦!
你调试一下哦,
0  LD    X000
1  OUT  M0
2  OUT  C0 K2
5  LD    M0
6  ANI   C0
8  OUT  Y000
9   END

网友B:
经典线路

网友C:
LD X0
PLS M0
LD MO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楼上的我试过了不能用。

网友D:
直接用ALT指令就可以了.干嘛这么麻烦.

网友E:
对,用交替就OK了

网友F:
记数器也不错哦。
我的航车的急停拉线开关就是用计数器做的呢

网友G:
LD X0
OUT C0 K2
LD= C0 K1
OUT M0
LDI M0
OUT Y0

网友H:
LD   X0
ALTP Y0
END

网友I:
ldi x0 set y0
ld x0 rst y0
交替开关哟

网友E:
10楼的程序不能满足人家的控制要求,人家在开机不按按钮就要输出Y0,然后才是按按钮交替变换输出,而且你计数器用的也不对,下面是我写的认为最简单的程序,请各位大虾多指教!
LD X0
INV
OUT M10
LDP M10
ALT Y0

网友D:
这也简单
LD     M8002
SET   Y0
LD     X0
ALTP Y0

楼主:
多谢!多谢!
多谢各位的指点,小弟铭记在心!谢!!

网友J:
谢谢各位,学习中哈!!!!!!!

网友K:
LD        X000
ALTP    Y000

网友L:
用交替指令ALT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网友M:
五樓的不錯,ALT只有FX系列才有,五樓的程序每種都可以用.

网友N:
学习中。长了不少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O:
仅一个SR触发器就可,不用太麻烦。

网友P:
就是 不是有现成的ALT 取反指令吗? 呵呵。。

网友P:
各位大哥,能教教我移位吗???
都怪我太笨了,看书看不懂。

网友Q:
用这个有什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