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5-10-10):
哪位知道,什么电机在正反转时可达每分钟30转!功率在100瓦左右!

楼主:
不好意思,错了。
什么电机在一分钟内可做30次的正反转!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A(2010-04-25):
配一个减速箱不就实现了,一方面从电气方面考虑怎样调速,另一方面从机械方面考虑调速。廉价的方案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