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请教高手,如果有这么一种应用,系统根据需要设定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但此时系统是一个周期变负载的,在运行中如果按恒V/F控制,如频率设为25HZ时,电压为190V,在周期内大部分时间,系统仍属于轻载运行,有没有一种变频器,可以在这时降低输出电压,来保证电机效率处于较高水平,面且这种变压是要根据负载大小来变化。(注,频率已设定,可以说不能再调整)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单纯变压是不合理的,变频器就是根据变频--变压设计的,也是最优化的设计.
就不要再想变压的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纯变压是不合理的,变频器就是根据变频--变压设计的,也是最优化的设计.
就不要再想变压的问题了吧
是谁告诉你的?!变频烧炖就是只变压不变频!

楼主:
变频烧炖?
3楼高手,变频烧炖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2楼的高手似乎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设系统需要变频器运行在25HZ左右,但此时,电机实际负载转矩还到额定转矩的1/3,如果,电压设定在190V,也就是恒转矩控制时的电压,则电机仍处于轻载运行。这时,如果能进一步降低电压,降低电机的励磁,应能提高电机的效率,此时,电机转速可能稍有降低,但变化很小。

网友C:
嗯,此题目讨论的很有趣。支持。看来有高手参加的讨论,读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

其实,leighginger的问题已经在一些的变频器上应用了。如果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只是大家不太注意。起码,我知道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就是这么做的。他根据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做压频比控制,当达到电机的额定工作点以后,根据电机的实际运行状态,自动在内部向下微调电压,以达到最佳的效率。这就是所谓的节能功能。这种功能只在V/F控制、抛物线控制里实现。

我认为,对于变频器而言,如果采用矢量控制,并且电机的模型建得准确,就可以将电机在任何的工作点都达到最佳效率。

如果有好事者,做个实验,拿到些数据,就会一目了然。以前,我对变频器节能的问题并不关注。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传动系统节能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传动系统的性能、工艺要求是否能满足我的使用。变频器节的那点能,鬼知道在哪。嘻嘻。后来,在网上看到了这些有关节能的讨论,还听了一个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的技术讲座。回来以后,对一台15KW的风机作了观察,在风机的工频下运行,用不用变频器,却有区别。能省电。不用变频器,工频下运行的电流为34A,用变频器以后29A,当然这是指的电机的电流,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网侧的电量测量才有意义。

还是那句话,采用变频技术,节能是肯定的。但是节多少能?却不一定,他的效果与你的应用方法、具体系统的结构、负载工况密不可分。绝不能一概而论。有一点是肯定的,越是大功率,节电效果越明显、越有经济效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楼高手,变频烧炖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2楼的高手似乎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设系统需要变频器运行在25HZ左右,但此时,电机实际负载转矩还到额定转矩的1/3,如果,电压设定在190V,也就是恒转矩控制时的电压,则电机仍处于轻载运行。这时,如果能进一步降低电压,降低电机的励磁,应能提高电机的效率,此时,电机转速可能稍有降低,但变化很小。
变频烧炖是拉丝机中一种比较新的应用方式.将变频器的只变压不变频发挥到极高境界.

通用变频器的用法只是对于风机水泵类的负载才会有效果.实际上是符合特定负载的软化功能,在不影响使用时,适当的降低输出电压,频率不变,可以达到降低电流和节能的目的.
我个认为基本上没有大的作用.适用于吝啬鬼级人物!能省几个钱?!

网友D:
楼上能给我们具体讲讲拉丝机的变频烧炖是怎么回事吗?这种变压不变频的情况下,工作频率通常是多少?

我在想,如果只变压不变频,如果频率太低那么对于变频器的容量是不是有点浪费?

楼主:
to tanshuozhe
tanshuozhe:
你好!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只变压不变频的应用啊,具体用什么变频器,频率是一直不变,保持为工频,还是根据需要定为某一个频率后不在改变呢?

网友E:
可以考虑用艾默生TD3000

网友F:
什么是拉丝机,能否解释一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拉丝机,能否解释一下哦
拉丝机的做用就是把铁杵拉成针.不用磨那么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拉丝机,能否解释一下哦
拉丝机的做用就是把铁杵拉成针.不用磨那么麻烦.
这位大哥所说的拉丝机机是拉铁丝的机器吧?应该是冷拉的,一个一个线眼(工模)地拉小。
我知道拉丝机的电机大部分是经波箱减速全速运转的,另外一些是用VS调速电机,不过也经过波箱减速的。请问如果装变频器的话,应该怎样安装?机械方面是否要改动?节能的效果怎样?
希望大哥详细解说一下。衷心感谢!

网友B:
楼上:我直接回你信箱了.

网友H:
知道了什么叫变压不变频!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楼高手,变频烧炖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2楼的高手似乎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设系统需要变频器运行在25HZ左右,但此时,电机实际负载转矩还到额定转矩的1/3,如果,电压设定在190V,也就是恒转矩控制时的电压,则电机仍处于轻载运行。这时,如果能进一步降低电压,降低电机的励磁,应能提高电机的效率,此时,电机转速可能稍有降低,但变化很小。
变频烧炖是拉丝机中一种比较新的应用方式.将变频器的只变压不变频发挥到极高境界.

通用变频器的用法只是对于风机水泵类的负载才会有效果.实际上是符合特定负载的软化功能,在不影响使用时,适当的降低输出电压,频率不变,可以达到降低电流和节能的目的.
我个认为基本上没有大的作用.适用于吝啬鬼级人物!能省几个钱?!
现在才听说,
工况的要求阿,,
什么样的结果都有。

网友J:
厂里新经理发话了:所有小日本的PLC全换,三菱变频器禁用。饿顶 !

网友K:
提请注意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

网友B:
这个贴子怎么沉底了?
看来论坛上接触过金属拉丝机的很少啊?电线电缆厂用的很多啊.
以铜的拉丝机(也叫伸线机),简单说明一下.
铜线的分为大拉机,中伸机和细伸机几种.中伸机是就直径2.0mm的铜线拉成0.525~0.8mm的铜线,细伸机将0.8mm的拉到0.1或更细,依实际工艺而定.
当铜线经过伸线机的眼模被拉伸后,铜线会变的很硬,很脆性,也就是所说的生线,这种线一般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延伸率也很差.需要经过加热炖化后就可以使用了.
以往烧炖大多采用直流烧炖,现在伸线机的速度已经达到1000~5000米,直流烧炖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其需要,经常会造成"一段生一段熟"的问题.而用变频烧炖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2005-11-12):
引用 网友K:
提请注意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
什么原理?请明说嘛!

网友L(2006-03-03):
這個想法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有節能功能的變頻器都可以實現.但,我想知道這樣做有什么好處?

网友M(2007-09-21):
哪里有还有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