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各位大侠,我刚做RS232串口与CB900F仪表通信,现在遇到点麻烦:不知怎么和仪表通信,返回值总是空值,我是用VB做的,哪位有仪表通讯之类案例能提供源代码给我参考一下,或者给我一些提示,谢谢

网友A:
看CB900F仪表说明书

网友B:
1/你对串口的操作是否正确,可以将串口的2和3角CONNECT,发送数据并自动接收,检测发送和接收函数是否正确。
2/找到仪表的通信协议,包含发送和接收协议,根据协议将读取的数据从仪表发送来的信息字符串分离出来。
3/制作数据的显示或存储及曲线显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