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5-10-10):
我的PLC是CPM2AE的,转换接口用的是CPM1-CIF01,在台式机可以用,但是在笔记本上却不能连接,端口已经试过好多了,连USB转232都用过了,还加过USB外部供电,就是不能用,笔记本是海尔H40新的,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我的QQ号84403529

网友A:
用CX-NET中的Scan serial ports for PLCs 来检测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B:
通讯口,从新设置一下

网友C:
选个好点的USB-RS232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笔记本的原因,换了台戴尔就可以了,唉,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海尔了

网友D:
不一定是电脑质量问题,可能是电脑系统的补丁缺少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