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XP运行梯形图,线圈不通电,急!

楼主(2005-10-10):
如图所示
强制SB1为ON,应该说回路已通
但KM1却不受电(不为绿色)
只有强制KM1为ON时,它才上电(为绿色)
输出的电灯为亮
这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线圈不得电呢?
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在program状态吧

网友B:
强为ON,之后是不是强为OFF了啊!
呵呵,不是很熟悉,想法而矣!

网友C:
IO TABLE SETING IO UNIT TYPE

网友D:
应该是在编程状态吧,转换到监视状态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 TABLE SETING IO UNIT TYPE
您是说选型么?我的是CPM2AH-30CDR-A
选的型是CPM2*,应该没问题吧
还请详述
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在编程状态吧,转换到监视状态再试.
我确实是在编程状态下调试的,但是当我转到监视或者运行状态下就会出错
详情请见我这个帖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5&id=51546&replyid=343364#343364
还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program状态吧
我确实是在编程状态下调试的,但是当我转到监视或者运行状态下就会出错
详情请见我这个帖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5&id=51546&replyid=343364#343364
还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ule need confihration.
因为是新手,所以对专业词汇不太明白
还请这位兄台能够不吝言辞
说的详细一点
英文不好,见笑了

网友F:
说真的,我觉得有点好笑!你的输出的KM1怎么理解?
PLC的输入输出都有特定规则的!

网友A:
应该是仅变量显示
引用 网友F:
说真的,我觉得有点好笑!你的输出的KM1怎么理解?
PLC的输入输出都有特定规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真的,我觉得有点好笑!你的输出的KM1怎么理解?
PLC的输入输出都有特定规则的!
4242

网友H:
怎么可以用KM呢,应该有指定的指令的啊

网友C:
说真的,我觉得有点好笑!你的输出的KM1怎么理解?
一堆人全不做功課!跟著瞎起鬨!
樓主將KM1設定為私用變數對應一個Bit來使用!例如像這樣的意義:
KM1=5.00(設5.00若為輸出模組5第 0 Bit),模擬(仿真)時,CX-PROGRAMMER如何知道KM1為輸出勒?
因此;去IO TABLE SET處指定KM1所在的CH為OUTPUT UNIT即可.

网友I:
你的程序没有传送到PLC吧?

网友J(2005-11-11):
点播放键

网友K:
仔细查一下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还有KM1的输出.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