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0):
请教各位:
8台S7-200PLC准备组一个相互相距400M左右的网,并由一台PC做上位机来控制,应如何组,用那一种协议,是PPI还是自由口,要用那一些硬件?还应注意些什么问题?急!!!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485网络,协议都可以的。
也可以用tcp/ip的方式

网友B:
亦可用带有RS485中继器的profibus网络,硬件还要追加EM277

楼主:
老大,你所说的485网络是PPI还是自由口呀,能详细点吗

网友C:
还是用profibus网络吧.

网友D:
you can use the Modbus Protocol.

网友E:
哈哈 用什么协议当然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关键还有就是上位用什么软件来监控,假如自己做的话就用自由口啊  , 用profibus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