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硬盘设备?

楼主(2005-10-10):
小弟我电脑用的是三星40G的硬盘,嫌小又淘了个三星40G的有坏道只认30G.安装,接线,跳线后开机,系统不认.在CMOS里IDE通道上可以看到有两只硬盘,请教高手帮忙,感激涕零!!!!!!!!!!!!

[fly]

感激涕零!

[/fly]                    表情    rjlwin@126.com

网友A:
认出都没什么意义了,命不久也,想玩一下可以下一个分区软件.

楼主:
系统都认不出来的,怎么分区呀.是在启动的时候吗,还是在DOS下面???望赐教!!

网友B:
没见过,在CMOS里IDE通道上可以看到有两只硬盘
还会系统不认的。

系统不认什么意思?
是启动后看不到呢,还是?
什么系统,DOS还是WIN,
如果DOS下不认,是不是硬盘文件格式的问题,转换一下。
如果是WIN下不认,那要先看硬盘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