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一个45KW电机(铭牌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单相电流85A,电机的实际运行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A:
p=1.73*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网友B:
p=1.73*380*85*0.8
就是45KW

网友C:
1.73*380*85*0.8差不多是45000w

楼主:
请问这个功率因数0.8是怎样得出来的,跟什么条件有关联?

网友A:
一般电机铭牌上有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解答!
衷心感谢!

网友D:
经验公式:P=I/2 ,例如:3KW的电机,电流约为6A

网友E:
三相电机1KW  2A   单相是9A

网友F:
你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呀
空载电流乘以十除以八,查接近的功率即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功率因数0.8是怎样得出来的,跟什么条件有关联?
一般电机的功率因数都是在这个范围0.75——0.85

网友H(2007-01-27):
功率
实际功率为32.3KW
P=U*I,实际功率和额定功率是不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