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5-10-11):
各位高手:
    请问在用PLC控制伺服和步进时要用到哪些应用指令?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你使用的是Q系列还是FX系列啊?

楼主:
是FX系列

网友C:
去下载一些关于FX编程手册看看

网友D:
定位指令,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E:
DRVA,DRVI太长了还是自已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