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急~~帮帮忙

楼主(2005-10-11):
西门子200 跟12个232设备使用自由口通信, 我用的是12个485转232接口连上去,
我采用的是查询方式通信, 从第一个开始通信,一直等待收到数据(大概要发送3次才能收到一个数据,有时侯10多次才收到) ,这样到12个全部通信完成后, 时间超过太多,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加快速度吗??? 另外通信老是中途就停了, 这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距离有多远?
2,对转换器进行有源供电
3,将485通讯的接地线接上

楼主:
12个接口都是紧挨着的, 转换器它上面说是有原的, 所以我没接电源, 但是它有两个电原的接口, 我需要接吗

楼主:
我试着接了下, 好象一个都不能通信, 郁闷, 怎么办呢? 这几天得赶出来呢

网友A:
有源,什么意思,就是必须外接供电的,如果是无源的,就是它自己盗电了。

网友A:
我说的可能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将所有的485的接地线接在一起,而不是和实际的地接通。

楼主:
地线我全部都连起来了, 但是加了电源后反而一个都通信不了, 不加的话还能有几个能通信, 不知道什么原因, ?

网友A:
485有这么复杂吗?你在什么地方,找个高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