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谢谢。新手上路啊。:)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双比例就是压力和流量都是用比例阀控制,单比例就是只有压力是使用比例阀

网友B:
楼上:流量是没法闭环控制的.用帕流卡流量计吗?简直是恶梦!
如果是做线材可以用镭射检测直径来控制流量,如果是板材和膜材可以用厚度来控制.
控制压力最简单了.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D:
1楼说的对,注塑机重要的油缸要同时控制压力与流量,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楼说的对,注塑机重要的油缸要同时控制压力与流量,才能保证精度。
请问是何如机台?你用何种流量传感器?能否告知?

网友E:
有谁懂喷涂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谁懂喷涂设备
喷涂设备很多,请问是哪种?是喷PE的,PVDF的还是其他?是电加热还是油加热?大多都比较简单.用FX2N-128MR+DA+PT+HMI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喷涂设备很多,请问是哪种?是喷PE的,PVDF的还是其他?是电加热还是油加热?大多都比较简单.用FX2N-128MR+DA+PT+HMI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性价比好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双比例就是压力和流量都是用比例阀控制,单比例就是只有压力是使用比例阀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喷涂设备很多,请问是哪种?是喷PE的,PVDF的还是其他?是电加热还是油加热?大多都比较简单.用FX2N-128MR+DA+PT+HMI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性价比好差啊~~~~~~~~~
又不做辊涂,用那么好的做什么?你用什么?别告诉我用航天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双比例就是压力和流量都是用比例阀控制,单比例就是只有压力是使用比例阀

正解
你用何种流量传感器?不要只说不练!

网友A:
12楼你懂不懂注塑机,现在的流量比例阀和压力比例阀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如果你附近有卖注塑机配件的商店,你去了解一下就懂什么是比例阀了。我们改装注塑机的什么时侯还要用什么流量传感器。比例阀控制是开环的。

网友G:
在注塑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当注塑机压力,速度及温度实际参数不能完全可靠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参数必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注塑时实际的压力,速度,温度﹐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上述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详细查看http://www.ieicn.com/apply/detail.asp?id=48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楼你懂不懂注塑机,现在的流量比例阀和压力比例阀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如果你附近有卖注塑机配件的商店,你去了解一下就懂什么是比例阀了。我们改装注塑机的什么时侯还要用什么流量传感器。比例阀控制是开环的。
你是金湖的还是震德的?你到底懂不懂啊?开环的控制也敢拿出来讲!象你这么垃圾的用法全国遍地都是.回去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H:
学习,进行技术交流就可以了

问下楼上朋友,流量闭环不使用,如何实现?我看到的是那个计算活塞移动距离换算为流量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学习,进行技术交流就可以了

问下楼上朋友,流量闭环不使用,如何实现?我看到的是那个计算活塞移动距离换算为流量的呢
是开环控制.一般开环控制我们是不讨论的,太简单了.流量的直接闭环控制是很麻烦的,而且检测元件太贵.现在大多采用间接闭环控制,采用镭射检测装置.

网友I:
请问谁有VT2000-5X单比例阀的使用说明书,是钜通机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