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2005-10-11):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家用220V电分火零之分,火线有电压;而零线没有电压,但有电流和火线电流一样大,想请教各位大虾电流会伤人吗,和电压相比那个伤人更厉害。

网友A:
这是直流电 单相220V  你所谓的电流 就是电压通过导体 所产生的  都会伤人的

楼主:
学习每个等级各需要多少钱,想问一下平顶山有学习PLC的吗

楼主:
2楼老兄
如果人站在地上[大地]摸火线一定中电,但摸零线没事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B:
没有电压就一定没有电流;有电压不一定就有电流,那要看有没有形成回路.
只要对地电压超过安全电压,人触及都有可能发生危险.不要问电压电流哪个
更危险这个外行的问题.

网友C:
一般大电流,应该24ma以上吧,记不太清楚;会伤人;电压很高,电流极小;不过晕而已;如防身警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兄弟深表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