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高速电主轴的型号是
k-4 20000rpm 15.2kw 380v
配三菱的A540可以吗?该选多大功率的?
需要实现定位换刀,还需要其它什么模块吗?

网友A:
你需要的是伺服驱动器,不是变频器。进口的比较贵的。
你需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伺服驱动器,而不是光看功率。

网友B(2006-01-02):
选择的变频器需要有16KW以上。定位需要有定位控制卡,电主轴需要有编码器、或安装一个能快速响应的传感器,变频器还需要安装刹车电阻。

---------------------------------
QQ41324722
13070922692
飞梭数控

网友C:
A540最大输出频率只有400HZ,建议用专用的中频变频器;

网友D:
20000rpm,频率400Hz就够了,功率选用18KW,选购运动控制卡,伺服系统就可以作到定位换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