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由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热丝加热(工作电流5A),因电热丝的质量一般般所以经常断,现想增加断线报警功能。只要在断线时有一信号输出即可,不知用什么元器件较简单且容易购买?我是打算在回路中串接电流继电器,但市面很少这种类型的。各位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在回路中串入分流器,取出电流信号作报警信号用。

网友B:
串个小中间继电器不影响电流,用他的触点做报警

网友C:
楼上的   串个小中间继电器那么加热丝可以工作吗?
请问楼主:固态继电器没有温度控制电路控制吗?要是有,在温度达到设定值的时候  固态继电器就不输出,加热丝回路就没有电流  所以在加热丝回路采用取其电流做信号的办法  就不可以了

网友D:
我通常是在大保险并一个撞击式保险来获取大保险的通断状态。

利用欧姆定理计算,在旁路中,合适的电阻跟继电器串联,电热丝断了那么电流就可以从小继电器的线圈通过,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我认为。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倚天电子剑:温控器是有的,问题是电热丝断开后,温控一直有触点信号给固态继电器,只是温度上不去,等工人发现时已有次品产生了,老板当然不高兴。取电流信号不知用哪种方法简洁?
DIYONG:在断电热丝时并没有断保险,如果检测断保险可以用你这种方法

网友E:
采用固态继电器输出就不好办,输出是开关,继电器不能承受。
一般温控表都有断线报警功能,用电流互感器将电流信号松入温控表即可。温控表能判断。

网友F:
三相四线电流互感器,带一常闭点

网友F:
断路,过载保护功能,很好买的;我们刚用了,型号我忘了

网友G:
串联一个灯泡不就可以了吗,线断灯泡亮

网友F:
加一带断路保护的热继,应该可以

网友H:
多少电流?单相串电流继电器,三相四线检测零线电流。

网友I:
用一个10A的热继电器,调到5A在常开触头就取到一个接通的信号了。

网友J(2005-12-30):
我公司有此产品,可以检测断相情况,请回复是否需要.

网友J:
我公司有此产品,需要请回复.

网友J:
我公司有此产品:智能可控硅控制器
我公司有此产品
我公司有此产品,可以检测断相,断流等情况,请回复是否需要.qsf0202@163.com.
tel:13681481746

网友K: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人提出,还是回你。

一个简单办法,每3支星形连接,浮零接线连中间继电器,发热管短路、开路继电器都动作(短路220V,开路190V)

网友L(2006-02-01):
有点听不明白,可以画个电路图出来好吗?
谢谢!!!!!!!

网友M(2010-05-05):
接一个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