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5-10-11):
九德松益变频器在运转时老跳过流是怎么回事,望赐教。

楼主:
你讲是怎么了哦

网友A:
是在运转中过流,还是在启动瞬间过流。
请把问题说清楚,好让大侠们给你分析,提供维修建议。
声明:我是初学者。

楼主:
哦,是运行中过电流,但检测电路是好的,取样比较也基本正常。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设备   与变频是否想符合

楼主:
空载运行也是这样

网友C:
变频器问题!!

楼主:
那要请大侠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