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各位朋友,小弟在单位的一个摩擦压力机20kw电动机电路,有以下情况:星三角电路仅有三个接触器,无热继电器,控制电路一切正常,无接头松动现象,能启动并运行一段时间,随后电动机突然停止,此时按启动按钮无反应,待大约一分钟以后才能启动,然后重复以上故障。不知这种现象是哪里发生了故障,向各位高手求教!谢谢先

网友A:
检查时间继电器

楼主:
zhiling你好,时间继电器没有问题,我试过,当启动正常后,把时间继电器拔下来了,但电动机还是会停止,就是说接触器还是要释放。

网友B:
主线路连接可能有误

楼主:
自学你好,主线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台机器一直以来使用正常,今天下午请了一个比较内行的电工,查了3小时都没有解决问题,怀疑是电动机绕组,决定明天换电动机试试,但本人认为这个和电动机无直接的联系,望各位各抒己见

网友B:
主线路连接可能有误,你是不是检修过,或是刚安装的.
转换完成后,电机主线路可能没有正确连成三角形

网友B:
哦,先想一想

网友B:
你是否完全了解控制线路,真的没有热继电器?是不是进口电机(电机里有保护装置,并有控制线)?

网友C:
哦!是个问题,关注中.......

楼主:
控制线路应该说是了解的,因为我在电器厂做过2年的二次线的接线工作,包括各种风机,排水泵、消防泵控制箱、DDG、GCK二次线等,这个设备是青岛产的,真的没有热继电器,仅油泵上用了一个热继电器,电动机是不是进口的倒没有注意,好像是一般的电动机,接线盒里面就6个接线柱,没有其他线。

网友D:
自学你好,你说的进口电机里有保护装置,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听说过,听说《大华》轴流风机有保护,但拆开后还是烧了一组,电机绕组也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B:
检查电机的绝缘,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出故障时找一找主线路各处有否异常发热的地方.
拆开主接触器检查主触点.........
断电一一测量二次线路各触点,是否有接触不良.....
一一紧线.
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故障.

楼主:
三相电阻好像有一组不平衡,所以怀疑是电动机问题,但是没有热保护装置的电动机会引发接触器释放电源吗?

网友E:
接触器线圈有没有失电/?如接触器接触良好的话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学你好,你说的进口电机里有保护装置,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听说过,听说《大华》轴流风机有保护,但拆开后还是烧了一组,电机绕组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也不清楚,因当时正正常使用,又没有资料.通过清线路发现没有热继电器(22KW的窑炉风机),电机里引出两跟线控制一个电子器件,该电子器件的继电器触点再控制二次回路.电机温度过高会停机.

网友E:
三相电流平不平衡?

楼主:
fwmfyz你好,这个电流我们没有测试。这个和控制电路有联系吗?

网友F:
有否压力自动控制或电磁阀?

网友C:
是否内部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有热继电器,或者有过热保护装置.

网友G:
查一查油泵热继电器是否动作?

网友H:
和我的问题差不多啊

网友H:
最近我们一个大电机(800KW 6KV)启动时候 老打腔, 由于在启动时候 程序不考虑过载 一般情况启动时候电机不存在过载软件模块一直给一个输出信号,硬件上过流继电器动作 导致跳闸,等自动恢复后 电机又启动 这样连续几次 电机就起了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摇电机 没有任何情况 ,这样下去我怕容易把电机绝缘降低 导致短路烧电机  我的初步考虑是 电流继电器有问题 或者电流互感器有问题  你们看一般问题出现在那里

网友I:
能不能看一下接线图

网友I:
你总应该知道是哪个器件停的吧
 你在从新启动前 应该能够找到电源到那里不通

网友J:
电动机不可能有问题,看是否有热继电器

网友C:
就是发过来电气原理图看看!

网友D:
我也不清楚,因当时正正常使用,又没有资料.通过清线路发现没有热继电器(22KW的窑炉风机),电机里引出两跟线控制一个电子器件,该电子器件的继电器触点再控制二次回路.电机温度过高会停机.

哦,看来应该是温空但还要配东西

网友K:
肯定是哪里接触不良了,还用看吗?

网友L:
有震动吗?换接触器,这问题我见过.

网友M:
我觉得是接触不良紧固所有螺丝,包括控制线路每个接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清楚,因当时正正常使用,又没有资料.通过清线路发现没有热继电器(22KW的窑炉风机),电机里引出两跟线控制一个电子器件,该电子器件的继电器触点再控制二次回路.电机温度过高会停机.

哦,看来应该是温空但还要配东西

就是热敏开关呀!可以拆掉,不过容易烧电机。

网友N:
cnhnc:星角电路现在的已经在角运行时时间继电器脱离电路,你的现象典型是时间继电器延时好使,时间到点接不上,所以星运行角停止。不要延续老一套,星角电路好多种。

网友N:
各位大侠:不是说电动机的保护电路没有接到控制电路中么,那么和主回路应该没有关系,如有关系应该空开跳或保险爆。大侠们说对么?

网友O:
我们这里也出现了 相同的问题!! 关注中!!!

网友O: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P(2006-07-23):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六个外接端子:A-X、B-Y、C-Z(以下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为例)
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较直接加380V启动电流大为降低,避免了过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形成的冲击。此时的转矩相对较小,但电动机可达到一定的转速。
角形运行:经星形启动电动机持续一段时间(约几十秒钟)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电器开关把六个接线端子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并再次接到380V电源时每相绕组电压为380V,转矩和转速大大提高,电动机进入额定条件下的运行过程。

网友Q:
可能是电机内部有保护   我单位也有一台这样的电机

网友R:
今天下午请了一个比较内行的电工,查了3小时都没有解决问题,怀疑是电动机绕组,决定明天换电动机试试,但本人认为这个和电动机无直接的联系,望各位各抒己见
呵你请的内行的人也真对不起你这内行两字啊.我觉得一好的修理工不是上来就盲目的东查西查,而是应先分析清楚电控原理,然后有的放矢.不就一星三角起动嘛,不知你不带电机空开开那三主接触器动作正常否来判断是电机问题还是控制电路问题.然后再量三相电机阻值平衡否?电机绝缘好否?若电机一相短路,在星形时因是两绕组串接在380V上的,时间又短姑能运转,而转380V后因直接短路失压造成电路失压自跳,也有可能因短路使电机温升,使你那温度保护动作了.就这也要三小时吗.呵呵

网友S:
现在看肯定是保护动作了,应象42楼说的把问题分开来查了,必能查出.呵,查出来别忘了告诉大家,毕竟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啊.

网友T(2006-11-16):
有没有电压不稳定使接触器线圈吸合不稳

网友U:
从现象上来看还是应该有保护电路的.你有没有仔细查过

网友V:
楼主提到了油泵电机  是否和油泵连锁了 油路堵塞 导致油泵跳闸 引起 大电机停机?

网友W:
跳了之后要等一分钟才能再启,这个时间一定是在等待保护装置的复位,要不然像你所说的,没有热继电器,那么再启动就算电机不转接触器也应该励磁。

网友X:
可能电机内部有热保护,一般进口电机都有

网友Y:
我觉得还是应该查一下控制电路.是不是有什么传感器什么的保护
要不你换一台电机看他还停吗?

网友Z:
换了电机吧!是电机引起压降过大,使工作中的油泵负荷重,发热而保护动作.这是我的猜测,你可以往这方面论证下.有结果别忘了对大家说说!

网友AA:
我也不清楚,因当时正正常使用,又没有资料.通过清线路发现没有热继电器(22KW的窑炉风机),电机里引出两跟线控制一个电子器件,该电子器件的继电器触点再控制二次回路.电机温度过高会停机.

看来是电机本身有保护的电路的,检查三相电阻平衡和绝缘情况
检查输出功率以及输出电流

网友U:
长见识啦

网友AB:
可能是接触器线圈短路环损坏,可能释放不了导致.

网友AC(2007-01-15):
估计是温度传感器坏了(如果没有热继电器,就应该有其他的温控元件,总应该有热保护吧)

网友AD(2007-03-07):
解决了没有啊,解决了把结果发上来呀,我也觉得是有温控保护了,可你说没有,所以关注中
ahui

网友AE:
我看到了各位高手发的不同意见,我来说说吧,控制部分一定有问题,各位提到了各个方面我也没有说的了,你看看时间继电器是否是电子式的,电子元件如果出现热稳定性故障是否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更换一个时间继电器看看,还有没有热保护器有点奇怪,从现象来看应该与热保护器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AF:
应该与热保护器有直接关系的或者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