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我们厂要新建许多的项目,有发电装置(锅炉),也有工艺方面所需要的很多大型的机组(压缩机,膨胀机等等),现在我们仪表讨论下来的方案是这样的,请各位帮忙参考一下!
     由于位号很多,我们用到fcs和dcs两套集散控制。由于大型电机有一定的指标,要求在现场要设置连锁,所以我们准备在锅炉、压缩机的旁边做plc连锁,然后呢将控制信号通过plc的通讯接口接到我们的中控室。所以就是控制是在中控室,现场不做控制,只有连锁。
     但是,现在有些人提出由于以前的经验,在试车的时候,肯定是单独的开车,不会一下子所有的装置都启动,如果没有单独的操作站如何实现试车。
    目前我们单位就是存在这样两种意见,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希望各位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2005-11-22):
一般自动控制在国内,一般都有自动和手动两套不同系统,手动用于调试以及在自动出问题时手动操作将损失降至最低,所以两套电路都上吧,主回路的东西都是共用的,控制回路有区别,或者你把PLC的控制输出做两套 一个手动 一个自动
以诚为本,不是最好,但求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