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我们厂要新建许多的项目,有发电装置(锅炉),也有工艺方面所需要的很多大型的机组(压缩机,膨胀机等等),现在我们仪表讨论下来的方案是这样的,请各位帮忙参考一下!
     由于位号很多,我们用FCSDCS两套集散控制。由于大型电机有一定的指标,要求在现场要设置连锁,所以我们准备在锅炉、压缩机的旁边做plc连锁,然后呢将控制信号通过plc的通讯接口接到我们的中控室。所以就是控制是在中控室,现场不做控制,只有连锁。
     但是,现在有些人提出由于以前的经验,在试车的时候,肯定是单独的开车,不会一下子所有的装置都启动,如果没有单独的操作站如何实现试车。
    目前我们单位就是存在这样两种意见,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希望各位介绍一下,谢谢!![/siz
e]

网友A:
是的,如果在现场做硬连锁的话,那么在单机试车时无法实现的.因为你的设备是用PLC来控制的,而中控室只是和PLC通讯,却不可以单机起停,只是给PLC个信号.为什么不把所有设备的现场测点都送到DCS?再加上就地不就可以了.对于要用PLC控制的设备,与DCS通讯就可.我们是专门做电站DCS系统的.  QQ: 515523631

网友B:
有道理,最好都集成的一个系统中,这样逻辑实现也容易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现场搞一个自动/手动选择开关就好,现场装开/停按钮,控制线路也较为清晰,不过要多拉一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