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我单位设备使用的环境不怎么好,设备电源线接头处(380V,端子排等)因油污、灰尘经常放炮,外面的主开关每次跳,大面积停电,单位的空断(300A)却不跳,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改善设备工作环境,选用合适的电源开关

楼主:
像这种放炮的瞬时电流有多大?

网友B:
根据你单位的实际负荷选用适当的断路器,并适当调节过保护电流的大小
另一方面,国产的断路器普遍一种现象就是当超过额定电流时,热保护、短路保护不能及时反应,可以买一个进口的

网友C:
哎!我的工作环境和你差不多只要你经常打扫就可以了,不过你可不能懒呀

网友D:
罩子罩住断路器不行么?也忒懒了点吧

网友E:
加个保险不就可以吗稍微大于你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