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电度表

楼主(2005-10-11):
有哪位师傅可以为我解释三相四线制电度表不接铃线为什么不转

网友A:
构不成回路

网友B:
赞同3楼的!

网友C:
你把三相四线制电度表看作是三块单相电度表就理解了(事实就如此).

网友D:
是不是接电流互感器的那种啊???

网友E:
同意三楼

网友F:
3楼说的对
不接零线,3个电压线圈都没有构成回路,没有电流,如何产生力矩?当然不转了。要是能转,还要零线干嘛

网友G:
三相中的两相不是也可构成回路吗(380V的)

网友H:
应该是有转的 .只是计量不准.三相电表的电压线圈是Y型接法可产生等效电流
.不转的原因可能是负载小了.

网友H:
应该是有转的 .只是计量不准.三相电表的电压线圈是Y型接法可产生等效电流
.不转的原因可能是负载小了.

把三个单相电表不接零线 但是把三个表的零线端全连在一起.电表还是转的.不管是互感器表还是普通表

网友I:
没有试过,认为5楼解释精辟

网友J:
谁说的不接N线不转????????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啊

楼主:
[讨论]
那三相三线制电度表怎么没零线也转呢

网友K:
三相四线表,不接零线也能转,但此时不能测量负载侧相线与零线回路的耗用电能,同理,三相三线表不能计量相线与零线回路的耗用电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三相四线表,不接零线也能转,但此时不能测量负载侧相线与零线回路的耗用电能,同理,三相三线表不能计量相线与零线回路的耗用电能
你老兄可真会算.要是你去农村去做承包电工可要发大财了.

网友K:
我说的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时,

网友L(2013-05-27):
负载不接零线是会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