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网,单相发生接地故障的查找

低压电网接地故障多发生在潮湿、多雨,环境恶劣地方。单相接地不仅影响了用户的正常供电、家电设备烧坏,而且会引起相间短路扩大事故,甚至还危及到人员生命安全。
低压电网在实际运行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主要有几种原因:
1. 超负荷长期运行,电气设备绝缘老化;
2. 绝缘子老化,破裂导致绝缘子在雾雨天闪络、放电、绝缘电阻降低;
3. 外力破坏(汽车撞电杆、挖土机挖破电缆);
4. 相线断落在中性线上、低洼的水塘、拉线上(无隔离白料);
5. 接户套管内导线绝缘层老化;
6. 相线与地之间的绝缘受损(电缆、老工房分支盒);
7. 施工质量差(穿越管子线导线绝缘损伤、磨破导线绝缘)等。
通常居民报修为:缺一相电,变压器接地扁铁带电、冒烟发热,自来水管有电,拉线麻电等。
大电网用户众多,线路较长,接户线多,先对该线路主干线(三相四线配电线路)查看有无架空导线断线落地和拉线、广播线、电话线等搭连,以及故障相线路直接和中性线碰连而造成单相接地短路故障,居民老式住宅楼分支铁盒内,接头绝缘老化,与铁盒碰连。此类接地故障明显易找一般有明显的发电痕迹。
A判断方法
1)拉路法:针对接地故障线路,将低压线路各进户点的白料瓷插头或低压用户开关,拉一路测试(万用表、电笔等)一路。用拉路法逐步排除非故障进户点,缩小范围。直至找到故障接地范围止。
2)手摸:
当单相接地以后,总铁盒子中瓷插头一相发烫者,由于接地一相漏电电流增大,可以初步判断该相就是故障相线路。
3)眼看:
当单相接地后,中性线上有测电笔测试,氖管会发亮。这是因为单相接地以后,产生中性点位移,使中性线上有近于相线的电压存在。与此同时,用测电笔测试三根相线,两根正常发亮,故障相上亮度微弱,甚至一点都不亮。
B查找方法
①确定了故障相后,在故障相线路控制开关处串入一只白炽灯。验证被确定的故障相。如果灯明亮正常,说明该相接地故障严重,是金属性接地;如果灯泡黯淡好像电压不足,或者灯丝发红,说明该相接地程度不足。此时,由于该相线路处于接地状态,电压基本上都降在串连的白炽灯两端。从接地点到白炽灯这段线路中有一相应的电流流过,而接地点之后直到线路的末端,基本上没有电流通过。这样可以利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该相线路各处的电流大小,来判断和查找发生接地故障的位置。
在线路分支线处测检;测得线路主干线的故障相线有电流;只有在一条分支线的故障相有电流,其余分支线路没有电流。这样经过检查、测检、排除,确定接地故障点不在主线上,而在有故障电流的那条支线路中。确定某一分支线路存在接地漏电故障后,针对该分支线路进行测检,在大约一半的部位,找一个便于测检的测试点,用钳形电流表钳测该相导线,如果在测试点测得有电流,说明故障点在测试点的负荷侧;如果测试点无电流或电流非常微弱,说明接地点在测试点的电源一侧。确定故障点在那段线路后,再用上述方法从这段线路的中部检测和判断,如此一步步缩小发生接地故障的范围。当找到电流有与无的分界点时,这一点就是要找的接地故障点。
分支线的接地故障点,多在电线穿墙、转弯、交*、接户套管、容易腐蚀和受潮的地方。
②兆欧表遥测法也是我们判断分析的最好工具,遥测绝缘来判断故障。
切断电缆电源,将电缆两端拆开,每端电缆头必须每相分开,不得相与相,相与地接触,及不得与其它设备、外壳接触,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用测试笔测试每相电缆头,确认每相电缆头无电压后,再用放电棒多次放电。500V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应在“∞”处,再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接,看指针是应在“零”处。兆欧表标有“L”的一端接在一相电缆头上,标有“E”的一端接在接地扁铁上(测量前清除油污等),以120r/min的速度摇动兆欧表手柄进行测量。如果被测电缆一相对地的绝缘电阻为零或接近零,该相就是故障接地相。

心语新愿   QQ:259401371

网友A:
理论一大片,不知老胸修过此类故障吗?

网友A:
有一回我带同志们查某配变一相接地,结果查了两天,好不容易在一家铝合金雨棚上找到接地点,实在费工夫。
不过还是收了,谢谢了!给同志们讲课用,我不会付知识产权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