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我需要一个测试液体阻值的传感器,此传感器是将阻值变化转换为电压变化,然后传送到模数转换(A/D)里,谢谢了!

网友A:
电阻桥路

楼主:
谢谢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用什么了类型与型号的传感器,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google搜索'测量水的电阻‘或者可参照
传感器世界中没有。不知哪里还有。我也关注

EDI超纯水机CS-1 爱思泰克
离子交换树脂可自动电再生,不用更换、不消耗酸碱、节省大量运行成本,降低劳动强度。4.
开机快速达到18.2MΩ/cm稳定水质,节水、节省时间。5.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可即时测量
产水的电阻值。6. 产品设计小型化,为单机柜式结构,占地面积小,外形美观。 ...

网友A:
用电阻率计,测量。应该可以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