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1):
混合集成电路的定义是什么??它与一块焊接了各种元器件的印刷电路板有什么区别吗??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混合集成电路应该是混合信号集成模块,里面整合有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比如说德州仪器的TMS320LF2407A里面就整合了AD采样、PWM输出、数据线等等,和印刷电路板完全不是一回事。